精英P4P800的板子

楼主(2008-10-04):
精英P4P800的板子 保存CMOS就无法开机 放电以后就正常。是什么问题?该怎么查?

网友:
跳线对不呀,不行刷一下bios

网友:
查COMS电路,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时钟频率不正常,需要量时钟电路及32。768K,14。318M是不是有不正常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张这样的主板,换一个400外频的CPU,以上问题自动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