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能亮,pw-on针脚点不亮

楼主(2008-10-04):
修一块845的主板,短接电源能开机,但开关针脚的就是点不亮,开机脚有5.45V电压,COMS跳线也对的,请问各位大虾还要那些地方查啊?
点不亮

网友:
查门电路和I/O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是W83627HF-AW的,我先换下,门控芯片在开机电路中没发现有啊

网友:
I/O已换,故障依旧啊

网友:
845板的南桥也参与到开机电路中的,你查查83627的67脚,和73脚,是连南桥的,开机应该有电压跳变,不过先要确定I/O是正常工作的,先查查I/O供电,83627的61脚接5VSB。

网友:
详细说下83627那几个脚跟开机有关吧,72脚接电源绿线,同时还通过一个472电阻接5VSB,68脚连接开机针,也通过一个电脑接5VSB供电,67,73脚连南桥。跟开机有关的基本就这么多了,你自己仔细去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