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 SE

楼主(2008-10-04):
一块华硕P4P800 SE 主板 一开始问题是插上键盘过不了显卡,刷BIOS后可以点亮,但是到了最后报CMOS错误/然后就像死机了一样。键盘也用不了。也进不了bios
刷BIOS

网友:
我想是不是所刷的BIOS不对?

网友:
先还原BIOS,再查KB的供电和上拉排阻,滤波电容,DATA/CLK是不是对地阻值相同,有没有5V

网友:
????哪个5V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