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能开机没显示

楼主(2008-10-04):
这样的故障今天有两台,都是能开机,电流能去到0.6A,不跳动,CPU,北桥,显卡都发热,各供电电压也正常,检测卡跑00,有点无从下手了
cpu
显卡

网友:
你可以量一下北桥和显卡上的电容是不是阻值为0。如果是0 的话就拆了。

网友:
刷BIOS了,还是不亮。

网友:
跑00,CPU没有工作起来吧.你看一下CPU有没有被复位.或者是上了CPU后,核心电压就拉低了

网友:
还没量频率吧? 压压南北桥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这种问题 应看看跑 卡的复位灯是不是常亮啊,我遇到过是不复位的,南桥问题,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