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管很热!

楼主(2008-10-04):
我有一台KTC的显示器,15寸的,型号为:KC-500,开机大约十五分钟,行管很热,但还能用。烧了,刚换了。查过逆程电容、二极管、行推动管等都没坏。我估计开个二个小时应该还没事,如果更久我估计可能会烧行管了。用示波器测,拆掉行管后,行管基极有清楚的方波,但装上行管后,测波形好像加粗了,好像不太清楚。测行推动管也有波形。请问这款显示器是这样的,还是有其他的元器件坏了,应该如何查?

网友:
行激励管滤波电容失容,激励管C极电压一般为15-50余伏不等,此电容一般耐压为25-160伏,容量为1-4.7微法不等,重点检查这个电容。

网友:
问题在行推动上的可能性较大。对于15的CRT显示器来说,这种故障应该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网友:
行激励管供电滤波电容失效。还要注意要用彩显行管,普通行管频率不够高,也会发烫的。

网友:
请问一下,这个电容是电解电容还是那个无极性耦合电容?

网友:
普通的电解电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
行管基极有清楚的方波,但装上行管后,测波形好像加粗了,

  从你查的数据来看~~ 应该从行推动部分查原因~
    行管基极如果电流不正确.会导致行管的工作状态不对.
    正常工作是在开关状态.如果工作状态不对.有可能还在放大状态.这样就会烧管子.~
    这个是我自己理解..可以看看~

网友:
推动变压器........................

网友:
行激励滤波电容坏了,能从示波器里看不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