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拆烟囱电容的办法,与大家共同讨论。

楼主(2008-10-04):
刚开始拆电容的时候,感觉挺费劲,后来拆得多了,总结出以下几条,与大家共同讨论:
1.接通936的电源时,先不要一下子调到350度,可以先让其升到150度,过几分钟再调至350度左右。(可能会受室温的影响,我发现在冬天真的要350度以上才可以,当然不能超过400度,有一次夏天我不小心上到了380度,结果一下子将pcb板上的铜箔给搞坏了)
2.拆电容的时候,先用烙铁接触电容的一脚,同时用另一只手将电容适度内移(就是电容的两脚相碰的方向),然后再接触另一脚,用手内移电容,很快就拆掉了。
3.电容拆掉以后,因为我没有吸锡器(前两天从基地买了,还没来得及用,
),我的土办法是,用医用铁针头(不要太粗)在用烙铁迅速接触残锡时稍稍用力捅过孔,很轻松!
电源

网友:
我还停留在用铬铁焊这个时代上

网友:
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用烙铁拆电解电容,用风枪吹然后上吸锡器或针头扎,又快又能留下孔,上时也方便,何乐而不为呢。想不通

网友:
用K头接触电容2个腿,烙铁头带点锡,很容易取下电容,换的时候,我也是用针通开,有高手直接把电容放在2个带锡的孔,然后在后面用烙铁加热,电容腿直接就穿过去了

网友:
用热风枪快,但是要控制好温度,速度要快呀

网友:
空心钢针,淘宝上有卖的,很好用

网友:
换电容还用空心钢针。。。。。。。。。。。。?晕。《把电容放在2个带锡的孔,然后在后面用烙铁加热,电容腿直接就穿过去了》这好象不是很复杂。。。。!

网友:
偶暂时还没达到那种级别.慢慢来了.

网友:
拆完后不用打通孔的,直接把电容脚对好位,反面加点锡就可以直接冲出来。

网友:
最好用焊锡将电容焊点补一下,这样会好卸!

网友:
郁闷~`拆的时候`直接用热风枪从后吹`很容易``
``````拆完后,风枪换小风口`先适度预热穿孔`再把风力,火力调到最大,瞬间压到穿孔上提起`穿孔干干净净``爱怎么装`怎么装~~~

网友:
好办法,回家都试下,NND,这个电容我用风枪怎么都吹不下来

网友:
我的方法跟楼主一个样,一把烙铁,松香,几秒钟搞掂。

网友:
拆电容的和LZ方法差不多,,换电容时,我用带锡烙铁头在板上的锡弄到一边,关键是把洞弄出来,把电容插上,OK!!!!几秒钟的事。。

网友:
这个是总结出来的精练,不错,学习学习!!

网友:
拆电容,据3C烙铁加点锡直接拆好了哇,但去除锡就不是这么好除去啦,我也打算用钢针试试啊

网友:
主板上的硬盘接口插座
请问各位高手!怎样才能把主板上的IDE接口排针快速取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