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啥的阿AS324M-E1

楼主(2008-10-04):
有块七彩虹C.NC65-M2主板,AM2接口的,电压什么的,好像都正常,没复位!修了好久,修不出来,最后带电吹这个AS324M-E1芯片,发现复位没了,断电重开一切正常了,不过等一会,好像是等AS324M-E1这芯片冷却了,再点,复位灯还是亮的,不跑码!没这个芯片代换!不知道有没有替换,或去悼那几个脚能用就行!

网友:
324很普通的运放,随便找一个叫324的上去都可以。

网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LM324,是一个四运放。

网友:
解决了,呵呵!

呵呵,好了,不过还是不明白为啥吹它,加热一点就复位就正常了!~不管了,好了就行~3Q

网友(2010-06-13):
你那个是什么PDF哟,,,下载了打不开,,,还扣了我5分

网友:
是运算放大器 、正向输入多少MOS输出就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