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0MP显示器故障现象求助

楼主(2008-10-04):
各位大大,我的三星710MP显示器(LCD/TV monitor)最早是开机电源指示灯是一跳,哒一声,然后灭了再一跳哒一声,一直重复,显示器屏幕没反映,这个时候我乱按显示器的键有时候图象会跳出来,然后就一直正常工作。等关掉显示器以后一段时间再开,还是老现象。不过现在开机已经是直接跳一下绿灯就灭了,也没反映了。请教各位大大该怎么判断这个故障的问题点?

网友:
你说的很乱,没办法帮到你

网友:
你试一下把按键板断开看看 :) :)

网友:
照你这么说应该是按键问题

网友:
现在确定下来是高压板坏了,不知道三星710MP的高压板哪里可以买到,或则有没有可以替换的高压板呢?上海的大大谁能买到?或谁知道哪里买?谢谢啊

网友:
各位大大,问题解决了,实际上我是被三星电子维修的工作人员给忽悠了.他们说高压板坏了,修下要400多的,我想没意思啊,死马当活马了,把显示器给人家私人修理的修了,人家换了个470uf25V的电容一个1000uf10V的电容一个就搞定了.维修的拿到手看了下状态就说没通电的问题.

网友:
电源虑波不好,液晶显示器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