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 1190C 不通电

楼主(2008-10-04):
OKI 1190C A4的票据打印机,通电没任何反应。
开始怀疑电源板问题,于是拆开检查,发现IC1 MIP2E9DMY 控制极和源极击穿,找了一个TOP221换上后有三百伏,后面也有20V和5V输出了,但是一接主板,再通电就发现无输出,20V,5V都没有了,拆掉主板上的两个保险丝F1 和F2通电也没有,再检查电源板,发现电源板上的另一开关管IC3 BD9701T上的1脚(in)和2脚(out)上关联了一个B222K的电阻在电路板的反面,检查测量发现用2M档都是1,估计是击穿开路了,找不到一样的,就换了个B103K的电阻上去,再通电打印机一样不通电。
以前没修过电源板,没经验,希望有经验的师傅能帮帮忙,估计是哪部分出问题啦,如果是主板,请说说OKI主板开机的原理是什么啊,要什么条件,我已经把电机的驱动电路都拆下来过,一样的只要加负载,这电源板就没输出了,是不是还有哪部分出问题了啊??
修好多天了,希望哪位师傅能帮帮忙!!!

网友:
是否主控板有短路的地方呀。
用个30V的直流电源单独接主控板看看。排除短路后在接电源。

现在还是先把主电源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