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怪病

楼主(2008-10-04):
我今天修了一台T40的机器,问题是这样的一上电就5V短路,H/8很烫。但是把1632旁边的一个管子翘起又不会,但是不能上电,待机电压没有。管子不是3V和5V供电的,他连接24脚,24脚是3V下管控制脚。。各位大哥帮帮忙了!!

网友:
你好,听你所言。我认为应该做以下处理。1、先查一下所有的MOS管有没有短路。2、3V,5V正反向对地阻值应该是不正常的,拆下这两个大电感,看看是正向阻值不对还是反向阻值不对,然后可以采取小电压局部加电的方法处理。3、如果还不行,可换下H8,和1632,可以的话把CPU供电芯片也换了(有三个),拆下南桥再试一下(不要南桥也能待机和开机)拆之前最好测一下南桥有没有短路,方法不用教了吧。4、土办法,测电容有没有短路,三级管等等。5、拆网卡和PCIBUS芯片。6、最好有块料板,对着慢慢拆吧,测吧。7、换板吧

网友:
重点检查5V供电的后级电路  仔细找 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大哥有没有搞定呀,说来听听!

网友:
H8不应该发热的吧,可能坏了.

网友:
没有办法的时候,换是个最好的办法。。。换你所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