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ZE200触发掉电

楼主(2008-10-04):
按开关测量每个电感,发现2.5V和1.8V的电压没产生,就量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2.5V的电感阻值偏低用二极管档量正反都是150左右,然后我把电感拆掉,直接加一个2.5V的电压进去,电流也才0.02A,也没有发热的地方,查不出哪里短路,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有给那些东西供电的,还有没其它的办法查短路的呢

网友:
这两个电压大部分都是有一个DC电压转换电路供出的!应该找到这个芯片你才好下手!
常用的有MAX1845

网友: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2.5V和1.8V是MAX8743芯片产生的,这个芯片已换过,北桥也拆掉了, 阻值也没有上来,应该北桥没有坏,现在搞不懂这个阻值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还有哪里有问题呢?用的是ATI芯片组,AMD的CPU

网友: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下,北桥装回去了,还是一样,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MAX8743供电也有,开关电压也有,不过也是跟着掉电,还需要什么条件MAX8743才能产生1.8V和2.5V呢,哪些地方会影响这个电压呢

网友:
你换了北桥了吗?应该是北桥的问题,要换个新北桥试一下

网友:
没有换,我把北桥拆下来这重新植珠在装上去的,手上没有这个北桥,所以没有换

网友:
这个机器的CPU这块爱坏,因为是AMD的用的供电芯片应该是MAX1544

网友:
CPU供电芯片切实是MAX1544,可是没有这个CPU来换,看上去和台式机的775针的CPU一样,能不能装上去试呢,怎么来判断CPU的好坏呢 ?

网友:
机器还没好啊?你用什么BGA机呀

网友:
我BGA机是好的啊,只是没北桥所以没换,又不能确定北桥一定坏了,要换的话还要去调货,所以比较麻烦,想查一下其它地方还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