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对地02.1V正常吗

楼主(2008-10-04):
一块865主板,测量3.3V电源接口对地阻值为02.1V是否正常?

网友:
对地阻值为02.1V???是什么意思啊

如果你不会发贴建议你去看看故障区发贴必读,请尽快编辑,否则删贴!

网友:
3.3V电源接口对地阻值为0不会有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