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航嘉ATX辅助电源无法启动

楼主(2008-10-04):
我有两个ATX都是爆了副电源,现在副电源大多元件都换了,怎弄开关管都无法自激振荡,测开关管B极电压大约0.6V,没有负压出现,都不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两个ATX都是爆了副电源,现在副电源大多元件都换了,怎弄开关管都无法自激振荡,测开关管B极电压大约0.6V,没有负压出现,都不知怎么修了?请高手指点指点

电路和上图基本相同

网友:
你测一下494的12脚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你就直接查光耦附近的反馈电路和副电源,不是你所说的换了大多元件的问题,而是找到问题的关键!

楼主:
自已顶一下
今天终于确认故障原因:是副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
我拆了一个相同的电源变压器接换上,用BUT11AF作开关管,接一个100W的灯泡试机成功,电源输出正常了,不过坏事接着又发生了,我去掉100W灯泡直接接电源“啪“一声响BUT11AF爆了,连变压器一起损坏了。是BUT11AF耐压不够还是其它原因就不知了?
我手上有三个ATX都是副电源变压器损坏修不了啦,真不明白为什么会烧坏变压器?

网友:
是你的电源稳压电路出故障了,变压器坏的少.

网友:
航嘉ATX辅助电源无法启动

你种现象,本人也见过,你测过Q16集电极的电压没,对热地测,确认Q16开关管是不是导通的,如果是导通的,则测一下光耦的供电是不是正常的,那就可以确认是不是变压器坏了,你说的一起烧了变压器是因为灯泡 的功率小于实际工作的功率,在出现这种情况下,先检查滤波电路和电阻限流电路,有时电阻阻值变小会出现这种情况,电流滤波不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已顶一下
今天终于确认故障原因:是副电源开关变压器坏了
我拆了一个相同的电源变压器接换上,用BUT11AF作开关管,接一个100W的灯泡试机成功,电源输出正常了,不过坏事接着又发生了,我去掉100W灯泡直接接电源 ...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的那个变压器肯定和之前那个不一样,你自己换上之前有测一下那两个变压器的电阻吗?看来故障越来越严重啦,老兄,你仔细查查我之前所说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辅助电源没有工作,494的12脚一定不会有电压啦,至于变压器应差不远,电路板是一样的。

网友(2009-08-19):
今天碰到一个跟楼主一样的问题,问一下,楼主修好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