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707a中sg405/1000v是什么?

楼主(2008-10-04):
如题,可以有什么代换?坏了,显示一闪一闪的

网友:
放电管。可以拆了不用。

网友:
谢谢楼上,那如果拆了不用,我需要检查哪些问题,例如G2电压应该是多少?还有它是起末级精细保护的,为什么会老是冒火花(放电),是不是管子坏了如何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