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造ATX电源独供12V

楼主(2008-10-04):
我手上有一个旧电源LW-6228 P4电源.想把它改造成半导体制冷片12709的单独12V供电电源.请问高手如何实现?要能实现输出电压可控制.请多多指点!最好能出个图加以说明!在下在此做辑感谢!

网友:
拆出电源的红线、蓝线、白线、橙线,把绿线也拆出,在绿线的地方与黑线用线焊上(方便开机),然后在输入端220V的位置搞一个小开关,直接插上市电,按开关,如果电源正常就只有12V供电了,黄线是12V的哦,别搞错!到时候你认为怎么方便就怎么改。

网友:
如何调节电压

请问如何调节电压,我改造IC494第一脚取样信号强度,但如何考滤保护电路不动作?另输出电流是否有影响?谢谢可否拆去除12V电源外其它电压源部分?

网友:
在绿线的地方与黑线用线焊上---就能直接开机?
AT的如何改啊?能否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