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指针万用表判断电解电容好坏

楼主(2008-10-04):
  根据电解电容容量大小,通常选用万用表的R×100挡进行测试判断。
  红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黑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每次测试前,需将电容器放电),看表针的偏摆来判断电容器的质量。
  如果表针迅速向右摆起,然后慢慢向左退回原位,一般来说电容器是好的。
  如果表针摆起后不再回转,说明电容器已经击穿。
  如果表针摆起后逐渐退回到某一位置停止摆动,则说明电容器已经漏电。
  如果表针摆不起来,说明电容器电解质已经干涸失去容量。

  有些漏电的电容器,用上述方法不易准确判断出好坏。当电容器的耐压值大于万用表内电池电压值时,根据电解电容器正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小,反向充电时漏电电流大的特点,可采用R×10K挡(500型是9V),对电容器进行反向充电,观察表针停留处是否稳定(即反向漏电电流是否恒定),由此判断电容器质量,准确度较高。黑表笔接电容器的负极,红表笔接电容器的正极,表针迅速摆起,然后逐渐退至某处停留不动,则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凡是表针在某一位置停留不稳或停留后又逐渐慢慢向右移动的电容器已经漏电,不能继续使用了。
  表针一般停留并稳定在50-200K刻度范围内。

网友:
现在用的都是数值表呢  ???????!!!!

网友(2008-11-12):
我也喜欢用指标表.多年的感情了~

网友:
如果维修中碰到的问题多是电容,电阻,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性能下降或者损坏等问题,用指针表好

网友:
数字表也不包打天下的.

网友A:
不在于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主要就是看电容的充放电功能是否有异常来判断电容好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在于是数字表还是指针表,主要就是看电容的充放电功能是否有异常来判断电容好坏的吧?

原理一样,但是测量仪表不一样,最好不要这样说哦!!!

就电阻档来说除了一个用数字显示一个用指针读数以外,还有一些差别:
数字表每档都有个最大测量值,比如200, 2K,20K,200K,2M..... ,数字是用采样来的,对于不稳定的被测对象数字容易乱跳.
指针表每档的最大值都是无限大. 不是靠采样的,对于不稳定的被测对象不会有指针乱摆的现象.
所以用指针表判断电容容量和漏电比数字表方便.判断二极管、三极管这些非线性元件也是指针表方便。
而测量电压和普通电阻数字表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