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10-04):
映泰的板子上AM2的2800+ CPU
客户拿过来说点不亮。用最小系统测发现是内存不过。。代码走到C1
用刷子扫灰再插干净金手指 故障依旧。。。以为是内存的问题 换根新的上去 依然走C1
更恐怖的是我跳线清了下CMOS 再跳回去 再开机发现代码是00 汗。。。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求教高手!!!
cpu
点不亮
内存不过

网友:
映泰与SOYO的主板北桥最爱出问题.我有两张映泰的,都是桥虚焊

网友:
我就清了下CMOS而已啊。。 不会是巧合吧。。。

网友:
AMD的板内存不是直接连CPU吗?之前跑C3,又跑00。这两项都跟CPU有关啊,建议清下CPU座子,或者换个CPU试试。

网友:
LZ应该提供内存电压时钟等数据。否则无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