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隔十几分钟会黑一下,然后恢复正常

楼主(2008-10-04):
长城22寸液晶Z221隔十几分钟会黑一下,然后恢复正常。有时候不恢复正常,而是出现白,黑背景交替的现象,这时候按键全部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长城

网友:
看来是电源部分有问题了,可能那里虚了吧

网友:
白黑交错,可能是MCU程序出问题了。

网友:
擦个MCU吧!不行的话转向~~~~~~~,记得备份哦!

网友:
如楼上说的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原因。。但是也有可能高压条的问题。。你试下吧。还有你说会白屏,也有可能是你的屏线松动了。。

网友:
测量过电源没问题,不接高压板,煲主板也会出现指示灯不亮的现象。出现白,黑背景交替的情况后,MCU很烫。有时候断电冷却后,反复插拔电源又可以正常使用一会。然后有黑一下,恢复正常,反复多次,然后又出现白,黑背景交替

网友A:
换主板要不就换MCU

网友:
估计是高压的问题!换个高压试试!

网友:
这种应是MCU程序的问题。

网友:
换过高压板,仍然出现上述问题.应该是MCU的问题,但没有相应IC和程序,应该这么办,换板吗,通用板怎么换?大概多少钱一块

网友:
根本不关高压事,换高压肯定没用啊!跟驱动板有关,刷MCU解决不了就换板,换什么样的板得看你的屏是什么样的型号才好决定!LVDS的接口便宜才30左右。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通用的便宜

网友:
你的故障是屏线的问题,换一屏线就好了。这样的故障我经常遇到。

网友:
长城Z221第一批,三星屏,22寸,看到网上很多人说拿回长城维修会换掉屏,所以不想拿回长城修。屏是三星的LTM220M1,不知道要买什么样的通用板,在哪里买?

网友:
为什么不换电源开关,再把屏线擦一下,试一试呢?
很多问题可能很简单但是被我们想复杂了。

网友:
电源开关早就换过,不关事

网友:
这款显示器应该还没有过质保期.送到维修站去保吧.

网友:
我說過送保修換換掉屏,所以不想送。而且我已經自己拆機。
昨晚我拔掉屏線,煲了一晚的機發現指示燈正常,按鍵正常。由此知道是屏線後面有問題。不關驅動板和高壓板的事。
屏線接回去(沒接觸好),出現白,黑背景交替的現象,唯一不同得是指示燈正常,按鍵正常。接好屏線,又顯示正常。上面有朋友說是屏線問題,但如果是屏線問題得話,指示燈和按鍵應該正常啊。所以懷疑屏線後面問題。

网友:
换块通用板试一下吧,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你可以把面板去掉,会有 新的发现

网友:
应是MCU程序出了问题 重写程序 要么换个通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