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样拆焊IC的方式正确吗?

楼主(2008-10-05):
前几天因为不懂拆 搞坏了张显示卡

今天重新看了一下各位发的贴 焊接了一次成功了,我把流程写一下大家帮忙看一下我的方法正确不,如果不正确请指点.

1:用风焊机吹几下快速把IC给拆下
2:检查IC脚 扶正IC脚
3:用点焊锡去扫开板上的毛刺
4:天那水洗一次IC位
5:把IC对正好IC脚位 打下焊锡固定
6:拉焊过去
7:把焊锡扫出来 防止2个脚连接

在最后的扫锡我技术不行 我见过一个师傅直接一焊烙铁2次过去就扫完 而我要一点点的把它给拉出来,各位有什么办法

网友:
标准操作

小IC  拖焊/用风枪  都行

网友:
对于一般芯片拖焊可以,但I\O之类不拖焊,焊接是要练的

网友:
对焊接我还是一窍不通呢.今后要认真学习.

网友:
刚练焊接,一拖焊惨不忍睹

网友:
"天那水"能行吗?N年前用过一次,好象起了一层绿色的东西!
风枪主要你旋转吹,掌握距离和温度是不会把贴片IC搞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