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其他功能全部正常,唯独调整时【【能减不能增】】

楼主(2008-10-05):
液晶电视,其他功能全部正常,唯独调整时【【能减不能增】】肯定不是按键的问题
哪位大侠手里有W78E65P-04的IC【怀疑是这个MCU坏掉了】

网友:
按增键有什么现象,是不是此键坏了.

网友:
要是有ROM,还是先换掉。

网友:
按增键选择其他的功能都好用,就是增音量或色度不行,按键肯定没有坏,检查IC周围的阻容件也没有发现有坏的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先换了按键在查别的问题

网友A:
确定按键没坏的话,刷MCU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按键没坏的话,刷MCU就可以!

基本上确定是MCU的问题,我没有刷MCU的设备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