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不开机

楼主(2008-10-05):
正在自学修板,昨天碰到俩块一样的INTEL 845PE主板,问题都是开不了机,现将我量的数据录下,请大伙帮忙看下会是哪里的问题
       1.电池电压3.0V
       2.32.768俩脚电压为 0.11V   0.26V
      3.条线帽上1 3脚没有电压(俩块一样),中间脚为2.6V,但没有跳线针,也就没有帽
      4.南桥上有 3.3VSB  1.5VSB电压  I/O上有5V 3.3V
      5.开关针上电压3.2V
    I/O芯片型号为LPC47M172--NR,强加店南桥发热.

网友:
查开机电路,我碰到很多都是开机芯片坏了,还有的是IO

网友:
请问哥们你上CPU了没``
不CPU是不会开机的~

网友:
上CPU也是一样

网友:
"跳线帽上1 3脚没有电压(俩块一样),中间脚为2.6V,但没有跳线针,也就没有帽".1,3脚没电压是不对的,找一帽试一下.

网友:
任何时候都要上CPU才能点亮~
现在你换IO,intel许多不开机都是IO问题~

网友:
没有跳线针,也就插不了帽

网友:
IO,大多数都是他坏了。

网友:
Intel原装主板基本上都是上了CPU才会加电的.....

网友:
IO有问题!你换个试试!
我有一片也是这样 的!
换过就好了!!

网友(2008-11-30):
Intel原装主板不上CPU也会自动加电的(清CNOS之后)!
不知道你们不上CP不加电的是那 一种?

网友:
I/O或开机三极管

网友:
bios 刷下就好了啊

网友:
CPU上了吧,那就换I/O,强加电跑多少呢?
好了告诉大家下

网友:
我遇到INTEL865原装主板,挑电源,电源不好,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修好了没有,分享下。

网友:
上CPU
才可以开的了

如果开不了多数的IO

和BIOS

我  就刷好了两块板

还有一片没好的是拆IO的时候不消息把IO 的127和128脚的焊盘弄掉了

开机能跑到D4

怎么就过不去了
怀疑和IO有关

网友:
先清一下COMS啊。INTEL机器就爱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