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机维修一例

楼主(2008-10-05):
组装机一台
配置为:主板V星K9N4 Ultra
内存:金邦1G DDR667
CPU:amd 3200+
显卡:七彩虹 X550
故障现象:开机死机。
根据用户描述,机箱曾经进水,晾干后使用不久即出现死机故障。频率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是开机即死机。
维修过程:目测主板发现有两个电容鼓包,上电显示显卡自检即死机。主板芯片组上覆盖的散热片烫手,其它部件温度正常。更换鼓包的电容,涂抹硅脂后故障依旧。怀疑主板坏。
后来用替换法更换显卡,故障依旧。更换内存,自检通过。可正常进入bios设置。目前上机拷机中
总结:也许是地域差别,我个人见到纯粹的主板损坏比较少,很多主板损坏的故障主板放阵子再检测就没问题了。绝大多数和用户使用机器不注意清扫电脑内的卫生,以至于散热不好,电容鼓包。个人习惯碰到坏机器反复用替换法排查(用来替换的配件多点)。为了赚钱对用户一般不做芯片级维修,量小缺件耽误时间。碰到硬件损坏多是直接更换。我这里坏件用户一般不带走,留下后自己有空时修下,修好了做二手配件出。

网友:
楼主说得我非常赞同!维修是一个考验耐心与毅力的活动,我经常说某一天我修电脑修得筋疲力尽,很多人都瞪大了眼睛,说你这活多好啊,呆在屋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其实并非如此,我为了判断一台电脑的最终故障所在,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尤其是老电脑)。

我所在地的情况与楼主说得差不多,活不是很多,但是在逐渐增长,相对而言,利润稍大(我在一个经济发展不错的乡镇上,it行业比市里强一百倍,市里竞争得一块板子差五块钱就刺刀见红的血拼,我们这里差价50元小意思),好像跑题了……

网友:
我对维修没有什么信心了,个人认为这是个没有什么前途的职业

网友:
我刚开始干这一行维修经验没有啊。只有在这个坛子里向大虾学习,现在觉得很艰难 3楼的一席话让我感到很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