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S9634可用什么管代换?

楼主(2008-10-05):
一台17吋彩显二次电源管SFS9634击穿,多方购不到。可用J449代换吗?
SFS9634    -250V ,   -6A ,  70W   (另一表查得  250V,14A,*W)
J449           -250V,   -6A ,  35W
还可用什么更合适的代换?谢谢先!

网友:
可用J512或J449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可用J306、307、P沟道场效管代用

网友:
刚才搞到一只J449,换上后,工作正常。就是不知是否能长期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