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寸液晶,只要接上屏,高压就保护,间歇黑屏(已解决)

楼主(2008-10-05):
联想19寸液晶,只要接上屏,高压就保护,间歇黑屏。原来的故障是灯管坏了,换上去之后,顾客用了一阵子,发现间歇黑屏,送来了。我不接屏线,点2个小时,没发现黑屏现象,只要一接上屏线,就黑屏。现在接上屏线,干脆闪几下不开机了,拔掉屏线又能开机。把屏用换到别的板子上点,也是间歇黑屏。
郁闷。
现在看看屏电路有没有短路故障,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十分感谢6楼大哥,确实是绝缘没做好,现在已经修复。

网友:
外挂灯管试一下喽

网友:
先排除灯管老化的问题.

网友:
他自己本来就排除了灯管的问题了 。你还提?

网友:
就是,你没看清楚就乱发表意见,是接上屏线才出问题,所以你还是查屏上的电路,看看F1后面的接地电容有没阻值小的,有的话直接摘掉!

网友:
是你在换灯管的时候没有做好绝缘,用一段时间后灯管接头与屏的地打火相连,从而出现你说的故障。

网友:
测试后   屏电路没发现异常情况。6楼说“灯管接头与屏的地打火相连”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现在回想,绝缘是没做好。
但是为什么不接屏线不黑屏呢?      (现在想通了:不接屏线,屏是个独立体,屏的外壳也无所谓接地,接上屏线后,整个液晶连为一体,屏外壳状态为接地,绝缘没做好,与外壳出现打火现象,从而黑屏)
我重新绝缘下,有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对,应该是绝缘处理不良造成的问题,再处理一下~~~~~~

网友:
你把F1摘掉接屏线试看会不会白屏,会的话就是屏挂了!

网友:
如果灯管的绝缘做好了还是那样的话,就看看屏上的贴片电容看有没有阻值小的,有的话换掉,可能好

网友:
我的也一样。17寸联想的。开机用好好的,用2个钟头左右就黑了,显示器的绿灯亮着不闪。是MUC坏了吗?还是什么原因啊、知道的请+我Q329804237.3Q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