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8-10-05):
电脑经常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要开好几次才能勉强开起来~~!

网友:
电源里面电容失效了,把电源拆了,鼓包的电容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顶一下,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
主板供电脚12V 5V 3.3v等 对地可能短路,造成ATX电源自动保护,停止输出
顺着供电脚查找原因

网友:
看一下CPU_FAN是否对地短路 跑一下电路把

网友:
ATX电源自动保护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换个电源试一下   很有可能是电源本身质量不好 或长时间使用 输出电压偏低或者交流系数大了

网友:
楼主你还是换电源试试!!
多数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95%是电源问题了,应该先换个电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