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5):
今天接修一台长城 Z172 的液晶,故障现像为开机30分钟左右满屏出现彩色小竖条,请老大指点一下能不能是驱动的事。如果不是还能是哪的事呢。
长城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花屏,一般都 是由供电不纯引起的,你看一下电容是不是有鼓包了。

网友:
电源我量过了,没有问题.
今天把显示器给客户退回去了.他的驱动板太小,通用板都大,太不好改了.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