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驱动问题

楼主(2008-10-05):
客户的LENOVO昭阳E280s,重装系统后重启就黑屏,无显示。接外接显示器有显示,我怀疑是显卡驱动的问题,在外接显示下,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就有了显示。可是开机显卡驱动自动找到了,重启又黑屏了。不知道怎样设置??

网友:
1.BIOS里显卡关了

2.装安装版系统也可以

网友:
那不是显卡启不是没有用呀

网友:
你是独特显卡 还是集成的 要是都有的话 在BIOS里把集成的关掉试试看

网友:
谢谢

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