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P 3186

楼主(2008-10-05):
请问一下 谁知道电源IC ADP3186用什么可以代换
谢谢
电源

网友:
真的对不起不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不过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也许能找到

网友(2010-04-15):
只要针脚定义相同就行

网友:
没有可代的 只有用原型号的,乱代不小心会烧桥的哦!

网友:
换3180就OK。已更换无数,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