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600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我这儿有块GF6600,开始开机一长声两短声,后来我给GPU加焊后,点亮了3分钟,然后花屏无图像,开机又是跟开始一样,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师傅们,来帮帮忙啊~~~~~~~~~~

网友:
自己再顶下吧~~~~~~~~~~~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什么的漏电或热击穿?

网友:
会是电容的事吗?电容我量着应该没事~~

网友:
电容补了下焊,现在能点亮,但是花屏
郁闷,又来新毛病了

网友:
我用的是852D+的热风台,温控双显的,应该可以简单GPU加焊吧?重植珠是什么意思?

网友:
重植珠就是把GPU拿下来,重新来过,对吧?

网友:
我老把芯片植坏了

网友:
建议楼主把GPU从新植坏,再焊上去,你加焊的话可能空焊了

网友:
我是个人爱好,没重植珠的工具哦,郁闷~~~~~~~不过还要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