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硬盘还有救吗?

楼主(2008-10-05):
笔者有两块IBM硬盘遇到同样问题:开机后达,达响,自检完显卡和内存后出现联想(QDI)主板的LOGO后死机,BIOS都进不去,我的配置为联想KD7主板,AMD  速龙1600+XP,盈通MX200显卡,128M美光+512M黑金刚内存,

网友:
你先把硬盘取下来看看能不能过;

网友:
应该是硬盘烂了,IBM的盘很普遍的毛病就是达达的响你可以先找块板换下看看,IBM盘的板有问题就是达达的响

网友:
硬盘取下后能过,在正常电脑上挂为从盘,故障相同

网友A:
把HDD的线路板拆下来,用橡皮把反边的那些触点擦一下子.装好.螺丝一定要拧紧.瞧一下好不好. IBM盘线路板有位移的故障.

网友:
不要这样,用pc3000搞一下就好

网友:
pc3000(免卡)那里有?热心的朋友可以发邮件到WLSWLH@126.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HDD的线路板拆下来,用橡皮把反边的那些触点擦一下子.装好.螺丝一定要拧紧.瞧一下好不好. IBM盘线路板有位移的故障.

听这一位的,好的可能性有50%,线路板上的时候尽量向数据线方向靠。别动不动就3000,新手根本玩不转。

网友:
张老师说的不错,IBM敲盘的,很多都是由于接触不好,或是错位造成的,首先考虑这些比较容易排除的方法,不行的话,再考虑上软件~

网友:
拆开电路板后的确有一个象22脚的IC一样的弹性触点,可以用酒精洗吗?

网友:
可以,别粘太多,防止慎入盘体里~````````也别太用劲!~~掌握个度~~

网友:
你看能不能所硬盘上的主板拆下来,看看有没什么元件烧了或是断脚,
再试试硬盘有没有发出异常的声响,如有还是主板上的控制芯片坏,
仔细听听硬盘转动时声音有无变化
要不然的话你只好拿出修了,忍心吧,花钱去,IBM贵一点                                                                                                    Re:我的IBM硬盘还有救吗?
第3楼

如果你的IBM是75G系列的玻璃盘片硬盘,劝你还是换了吧。本身其稳定性就不好,而且数据容易丢失,由于是玻璃盘片的关系其防震性能也较差。总之IBM腾龙系列的硬盘返修率还是比较高的(Made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