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9T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不开机,问题我是知道:是保护隔离这边有问题。。

我把电压调到7V有待机电压0.04A, 按按键就有反应。调到19V 无待机电压,按键无反应。

1。我查了一下电源接口旁。场管S极19V   G极18.2V   D极只有6V   我换过场管也是一样,

2。我用保险丝直接将场管的S极与D极接起来,,无待机电源,按键无反应。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看后面是不是有什么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看哪边电压不正常跑线路呀,应该可以找到

网友:
隔离电路没多少元件,你仔细点可以找到的顺着电源一直查到!

网友:
感觉是保护隔离电路的元器件性能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