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了一下工业热风枪,加了个细风嘴。

楼主(2008-10-05):
用烤食品用的铝箔做的风嘴。扎口用的水暖用的扎胶皮管的卡子。怕风量太小机芯过热,侧面扎了四个小孔。
[
]

网友:
这样也行
电锥一样

网友:
方法不错 。风量不能调吗?调小了就不要扎眼了。

网友:
不能调多少,只有两个温度档。

网友:
这么小的嘴,用来吹啥?电阻电容?这种风枪风量不能控制

网友:
热风枪用这么小的口你不要命了。你要回流到热风枪做炸弹啊。

网友:
这样做还不如几十元一支的塑料焊枪,它的温控还是无级可调的。

网友:
以前风口太大,芯片周围的塑料都化了。
怕风量小,所以侧面扎了四个眼,增大流量。
烧坏了再说,焊台不好买啊。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70141-1-1.html
[
]

网友:
以前也试过,风量太大没办法控制。

网友:
楼主你太要才老.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