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25F 不能开机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97551 2pin有3.3V电压 晶震有波型 171脚没有3.3V 开机触发4脚没有跳变
联想

网友:
没有人回答 我自己顶
重刷bios后,97551的171脚有3.3V,能开机通电 电流0.51 诊断卡reset长亮
南桥pcirst#无电平跳变
97551 90pin 有3.3V

网友:
看ECPWROK有没有到南桥。

网友:
到了的话换个南桥。。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BISO的问题,它也可能会导致不开机。否则最直接关系就是南桥
[
]

网友:
还是桥 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ec powrok 从哪个脚到南桥的啊 我查过南桥D1 pwrok脚有高电平,可是开机南桥pcirst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南桥 已经换过了 情况一样

网友:
先看下PCIRST对地阻抗有没有问题。EC的第1PIN电压多少?

网友:
1pin 3.3V 把南桥输出的门电路拿了单独量南桥pcirest 开机一直为低电平

网友:
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某个IC出了问题,让复位无法判断.

网友:
晕死 都是菜鸟 连问题都没有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