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六个引脚的电子开关好坏测量

楼主(2008-10-05):
笔记本电脑主板上很多的开机按键都是六个引脚的电子开关,请问这样的电子开关如何测量它的好坏啊?谢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网友:
好像只是一个电子开关,不是什么管子啊?旁边标的是PWRSW1。

网友:
比如一个本本不能开机,我现在想测量该开机键上有没有5V或3v的电压,我如何知道正常情况下这六个引脚中哪个脚才是有电压的啊?

网友:
看得出你很急。但是胖子真的不是一口吃成的。

网友:
呵呵,时出地线,地线当然电压的呀,这是基础常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