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DF。。。。。。

楼主(2008-10-05):
有一793DF CRT 开机绿灯一闪一闪! 还有吸合声!   接上信号线。。吸合声快了。。灯闪的也快了!
电压在跳变!  。。。。。。     有人修过!!!!

网友:
典型的保护现象,检查下各路负载社,说的也不全面,没法帮到你

网友:
这种问题先要确定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依次断开变压器次级各组负载.断开那组电源恢复正常就检修那组负载.

网友:
我把14V 给CPU 那供电的断开。。不闪了。。电压了稳定了就是高点!。。

没高压。。。。  高压包右面有个SK561什么东东??  胡了。。。

是不是我坏了哦?

网友:
我把14V 给CPU 那供电的断开。。不闪了。。
CPU是控制保护电路的执行元件(继电器)的。它没电当然不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