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几大电路的正确查找方法

楼主(2008-10-05):
请问拿到一块笔记本主板后,如何能正确的找到保护隔离电路、待机电路、系统单元等几大电路?本人是初学本本的菜鸟,在这些地方觉得很模糊,在此还请一些具有实际维修经验的老鸟开度讲讲隔离保护电路、待机电路、系统单元等电路的寻找技巧。如果找都找不到更根本就谈不上维修了,比如说不开机,我到底如何确定是保护隔离电路的问题还是待机电路等等的其它问题?

网友:
这个也有人教吗?

网友:
这种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楚的!不能心急!既然没基础那么就从基础开始学,不就什么都知道了!一口吃不成大胖子的!

网友: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
这个估计得讲一个月才能懂点吧,哈哈,这位兄弟把这个论坛看得无所不能,这样也能讲清楚,培训部全得倒闭,网上看看不就好了?笔记本想修基本得去培训了,不然先别说修,没拆过笔记本,就是把笔记本电脑的主板拆出来也是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上说的真的有道理

网友:
想学会你说的那些东西首先你还学会笔记本的架构
只有了解了主板的架构才能针对板子的电压进行维修的

网友:
楼主现在现象跟我一样  电路的确很复杂

网友:
楼上说的也不是尽然吧,一机种应该很快就懂,至于理解要实践才能完成

网友:
芯片的型号决定该部分的功能

网友:
我就不明白保护隔离电路,究竟是哪部分?

网友:
保隔电路分适配器保隔电路和电池保隔电路,一般从电源接口或电池接口开始,经过保险、场管、隔离二极管等(各个品牌保隔电路元件不同),保险起保护作用,场管、二极管起隔离作用(防止使用适配器时,电流进入电池或者电池电流流入适配器烧毁适配器、电池),所以叫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从电源口经过F、L、D,R( 限流电阻)Q(大功率场管)到系统供电主供电脚为保隔电路(例MAX1632的22脚)

网友:
终于明白了,感谢天12、13楼!你们的回答太好了,我等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L大电感在这里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理解要实践才能完成.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