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仁845PE电容鼓包换后不复位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有两块智仁845PE主板,原来都是电容的问题,一块是客户自己换的,,另一块是客户拿到别的电脑维修去换的,换完后,都无CPU供电,我换了,9241B  还有RT9602,现像依旧,板子后面也无断线的,内存供电正常,我拆下电容,发现有两处电容脚不知道用什么透的眼,很大很大,我上好电容,用导线把脚电容脚位与其他的连到了一起,可还是没有起色,请大家分析分析这种现像有可可能伤到板子内部的线了吗,所以才造成不复位没有供电.,

网友:
有的时候电容爆只是表面现象,换电容的同时还要查下其他部分的供电是否正常。你说的伤到板内部的数据线,几率很小的!

网友:
此板据客户说换之前都是好的,只不过就是重启,或者蓝屏.换完就这样了.

网友:
换电容时是不是静电击穿呀!
我有一次是带电换的,把桥击穿了!!

网友:
蓝屏,重启。那应该还是内存方面的问题了!查供电,查时钟。

网友:
建议仔细检查一下之前所换的电容,看看新换的电容有没有问题,还有焊得好不好!

网友:
电容是新的,我又换了我自己的电容试了.不行啊,明天有时间再好好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