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断电恢复初始设置怎么修

楼主(2008-10-05):
V星,kt400主板bios断电恢复初始设置,bios跳线无电压。

网友:
先把跳线电压修上来啊

电池有电么?
检查电池座 二极管

网友:
电池电压供不到南桥,自己追着线跑啊,没几个零件的。

网友:
1.顺着clr-smos跳线修出供电先;
2.电池电压正常吗?
3.跳线到南桥的线路(是否短线,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谢谢各位提供帮助,电池电压正常,不知道电路谁有典型电路图提供下。谢谢。大概意思就可以

网友:
CMOS跳线有没有电,就几个零件连到跳线,自己跟着线找吧

网友:
xieixie

偶遇 -10 骗分帖

网友:
没给你找到MSI KT400图纸,找了个ECS KM400的图纸,你看一下第14页。

网友:
谢谢各位帮助,以修好,电池夹负极氧化,砂纸磨下,安上电池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