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S1851CP587PWINXP启不起来

楼主(2008-10-05):
我的东芝笔记本在第二天不知为什么启不起来,提示XP启动文件损坏,
重装系统后还是启不来提示如下: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the following file is missing
or corrupt:
<windows root>\system32\ntoskrnl.exe
Please re-install a copy of the above file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
重做系统,或者用xp安装盘的修复功能

网友:
是系统的问题,平装一个试试

网友:
全新安装系统,不对的话 检测下硬盘

网友:
先软件 后硬件 你这个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建议更换一条内存试试

网友:
内存毛病   建议你换个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