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为题 希望达人帮忙解忧

楼主(2008-10-05):
症状:开机黑屏,用诊断卡 小红灯亮,但不显示东西,CPU风扇插口接触不良,风扇经常不转,或者低速转
疑问:不知道是板子坏了,还是CPU坏了
华硕 P35板子
酷睿 6550CPU
诊断卡 PI49Q
希望各位,帮忙解忧,谢谢
华硕
cpu
黑屏

网友:
一般cpu是很难坏的。
CPU风扇插口不是接触不良,是有温控的。

网友:
先排除电源问题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目前状况来讲,诊断卡不出东西是什么情况~?

网友:
跑卡只亮红灯,绿色复位灯不闪的话就是无整板复位(南桥发出的),这种情况原因好多,量一下时钟,三大件供电(CPU,北桥,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里就一个诊断卡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