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怪异的主板问题

楼主(2008-10-05):
主板 华硕的a7v600,古董了。
硬盘不连数据线的情况下,连硬盘电源线,主机就不能启动,有时会自己关机;不连硬盘电源线,一切ok,有时报电源管理错误,进bios电源管理,情况如下:
  vcore    1.60v
+3.3 v     3.26v
+    5v     4.94v
+  12v     12.22v

这是主板哪里有问题,谢谢。

补充:
回复 网友A:
硬盘到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
不连硬盘电源,连光驱,开机,可以进bios。
连硬盘电源,开机,显示器没有信号。
回复 网友B:
硬盘、电源都没有问题,都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
补充一下:不插IDE线,只插硬盘电源,机器只是响了,但显示器没有信号,启不启来。
我感觉是主板的问题,应该是控制电源的模块,但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才来问问。

网友:
换个电源先试试,没准功率不够啊

网友:
电源拿到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

网友:
再次询问,看看哪位指点以下

网友:
硬盘到别的机器上没有问题。
不连硬盘电源,连光驱,开机,可以进bios。
连硬盘电源,开机,显示器没有信号。

网友:
首先你应该先确定硬盘和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都没有问题那才是主板的原因,你检测一下IDE接口电路,看看是不是有元气件损坏的.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问题了,换个电源试一试

网友:
专业人士:

可以确定,你这台配置电脑的硬盘坏道了。你可以随便更新个硬盘。重新启动电脑。

网友:
谢谢各位。
硬盘、电源都没有问题,都在别的机器上试过了。
补充一下:不插IDE线,只插硬盘电源,机器只是响了,但显示器没有信号,启不启来。
我感觉是主板的问题,应该是控制电源的模块,但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才来问问。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试,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
你先看下IDE口子是否是好的。2。可以清一下CMOS跳线实在不行就有可能主板I/O或者蓝桥的问题拉。

网友:
是不是硬盘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