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VT890 cpu不工作

楼主(2008-10-05):
手上有块GA-K8VT890的主板,现在就是CPU不工作,上假负载量核心电压没有,量Q1有12V,其他两个脚很小,只有0.2V,主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59CB,两个辅助电源芯片是HIP6602、HIP6601,主电源芯片ISL6559CB旁有个LM393,LM393的第8脚VCC有5V电压,直连着紫5V,第1脚输出没电压,跑线路跑不通,第2、3脚与ISL6559CB有相连,现在不知道是主电源管理芯片ISL6559CB还是LM393坏掉,LM393我用内存旁的LM393换来试过,老样子。现在急到底是那里坏了?

网友:
754的板子上电有时序的问题
1.2V 1.5V 2.5V都要测量一下,不要光看这VCORE电路检查

网友:
能开机,那开机电路应该正常,内存电压都有测过,都正常,诊断卡显示FF,测Q1D有12V,G、S几乎没有电压,那Q1是有电源管理芯片HIP6602、HIP6601控制,Q1、Q2打阻测过都OK的,两个辅助电源管理芯片其中HIP6602换过,HIP6601手上没有,没换过,主电源ISL6559没有也没换过,旁边的LM393应该是个双压模块,有电源输入,输出B有电压,输出A无电压,ISL6559坏还是LM393坏,还是2个辅助电源芯片其中一个坏?

网友:
可能是ISL6559CB坏了,ISL6559CB输出到HIP6602的2个PWM,其中一个输出PWM脚没有电压。应该是ISL6559CB坏的可能性大吧。

网友:
换吧,技术不是很好就只有一个一个换了哟

网友:
查下各项供电正常不

网友(2009-07-30):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