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诊断卡用2位的还是4位的?

楼主(2008-10-05):
那个好用?

网友:
都是一样的。
诊断卡买个18左右的,应该都还可以吧

网友:
18的不怎么样吧,好多主板不支持,,2位4位一样

网友:
那到底哪个好啊。。。。什么东西都应该有个优良差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大的区别,以前用两位的看到又出四位的就买来试试,四位的只是在后面两位显示上一个代码,还有就是加入了代码查询,不过只要显示准确两位四位都可以。

网友:
还是不要买18块的诊断卡,问题太多。

网友:
我用的是2位显示的 原来有4位显示的 但是有的主板不显代码

网友:
还是买4位的吧,两位的LED在很多主板上不显示

网友:
买个4位的要好点,最好是40-50的可是支持新的9XX以上的主板,
两位和20左右的,有的不支持9XX以上的主板

网友(2008-11-04):
我感觉还是买个支持最新主板的两位的好用些!

网友:
正打算买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能4位的吧,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十几¥的我也有,都仍到边边去了,现在常用的就是一块俄罗斯和一快做工不错的4位卡。

网友:
我用2位的才8元 一个 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