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865主板每次都要重插内存条才会启动,为什么?还有显卡插座自己能换吗?菜鸟求救!

楼主(2008-10-05):
intel865主板每次都要重插内存条才会启动,为什么?还有显卡插座自己能换吗?
重插内存条电脑启动后,关机第二天又不能启动,没反应风扇也不转,又要重插内存条才能!

网友:
你看看内存槽旁边的电容会不会有问题!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我以前帮人家买过一块杂牌板,也是这样的问题,超奇怪,正常启动后用一天也没有问题,很正常,关机后过一夜就启动不起来了,内存,显卡什么的乱插拔一下,开机正常了,而且正常关机后能再开机,但一放时间长,又不能开机,又得插拔,搞得郁闷死了。后来返厂修,厂家也没修出什么名堂,换了一块新板。估计是用了劣质元件,引起的故障,特别是广东那些小厂(俗称山寨厂)生产的垃圾板,全是用废旧电器电路板上拆下来的元件拼装出来的,用不了多久什么古怪的问题都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