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7N8X-LA主板因试cpu时损坏

楼主(2008-10-05):
华硕A7N8X-LA主板因试cpu时损坏(包括cpu同时坏,有烧焦味),现主板插上电即启动,启动后可按开关关闭,也可按开关启动。但拔掉电后插上电又自动启动,不知主板那里坏了?请高手诊断!
   补充:该主板原来是用速龙3000+,后在网上买了个闪龙2800+用在另外一块主板上上不了166外频,后拿到这块主板上试,不知是何原因一开机刚进入入bios即死机,不一会儿就闻到一股焦味,赶紧拔电源但晚了,开始只认为只是cup烧了,
换上原机上速龙3000+,发现一插上电源,风扇即转起来了,可是电脑巳点不亮了,后来一捡查,这个cpu也烧了。现在不敢装cpu了,损失惨重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质量不好 也可能烧东西

网友:
呵呵 LZ厉害啊,知道拿来的时候就已经烧过CPU还敢上呀,最少也拿个坏的上去量量电压啊

网友:
电压有问题得多,应好好查一查

网友:
因初次接触主板加上没有电路图,找不到测试点呀!谁有图纸请提供或告知测哪几个关键点,不胜感谢!

网友:
CPU的主供电有多少 是不是高了 不知道楼主都量哪里了

网友:
一般cpu不是那么容易烧掉的,楼主的板子的上管是不是都挂了,12v直接对地了没有。照说电源应该会保护才对,不会直接就烧cpu吧,电源可能也有问题。

网友:
阻值卡打打  看看电压对不对    上电就开机故障你看看开机触发是不是直接由I/O控制
  是的话  换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