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845GV的主板开机后要复位才亮

楼主(2008-10-05):
接一块梅捷845GV的主板,刚接手时点不亮,看见内存插槽烧了,把它取了,内存供电管坏了,换了,能跑到26了,一接显示器,不亮,复位一次,点亮了,再点也是这样,跑到26还是不亮,又复位,就亮了。每次开机到26就不跑了,复位才能跑过,BIOS已刷,I/O已换,请各位大虾指导!

网友:
你的因为是在板显卡的
考虑一下内存供电是不是修正常了
我遇到一华擎865的和你故障差不多的   是SB潮湿了 补焊好的

网友:
今天又拿出来看了看,要认内存条,有的一点就亮,又的还是要复位才亮

网友:
湿气太重了.我以前有一块好像也这样,后来自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