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头痛的键盘故障

楼主(2008-10-05):
请问各位老大,本人有一台三星P25笔记本,键盘功能会不定时失效,有时一小时,有时半小时,失效后,不能正常关机,需手动按电源开关关机,重启,开机自检提示键盘出错,关机。重开机,按F2可开BIOS,不用任何设置,按F10保存退出。可正常进入系统。
       怀疑是键盘问题,已更换一个旧键盘。还有类似问题,头痛中啊。。。。。。。。。。

网友:
换个键盘芯片试试,一样一样的来不要及,

网友:
先加焊再清洗一下接口试!不行的话换键盘管理芯片!

网友:
我记得三星的EC都不能随便换。。。用的都是H8S,有程序的,不好找。。。呵呵

网友:
先把键盘拿下来把接口洗洗,在找个好键盘上去看看啊,你怀疑是键盘的问题还拿个旧的上去试怎么试的出来好坏呢

网友:
键盘接口有虚焊吗?

网友:
拿掉键盘开机试试,拿掉不会的话就是键盘坏了!!

网友(2009-01-01):
乍修好的   说下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