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S7010本本不触发

楼主(2008-10-05):
9.30号收到电脑市场同行的一台裸板,富士通S7010的板子,按触发开关,没反应,南桥烧了一个洞,DBM的桥,在废板上拆,重新植球,接着折富士通S7010的南桥,我是用双风筒做的,考虑到板子比较薄,下筒220,上筒240度,轻松将南桥搞定,外接电源,接触发开关,可开机,MINI卡灯全亮,不跑码,电流上到0.57停住不动,仔细检查板子,后测得,网卡芯片,背面电容短路,网卡芯片是BCM4401KFB,上筒,240度拆,轻松搞定,然后重新开机,跑码,终于显示了,订芯片,芯片今天早上到的,问题出来了,只要装上芯片,网卡背面的电容就短,做了3片网卡芯都是一样的问题,请各位高手们来研究下,急,

网友:
我就郁闷了,是不是原先板上的网卡芯片就是不对的,如果谁有富士通S7010的主板,附个大图给我,我对下网卡芯片的位置及,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