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7S41GX主板一加电自动开机

楼主(2008-10-05):
华擎K7S41GX主板一加电自动开机

华擎K7S41GX主板一加电自动开机,而且不能关机,代码从C1到dE就不动了。不能点亮。请问各位高手这是哪出总是了。。。

网友:
会不会是内存不良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还点不亮,走乱码,有可能是I/O问题,想快就先找相同型号的I/O换个上去再看,如果想仔细点呢,就把开机电路查一遍。

网友:
有些板子在档内存的时候,是关不了机的

先检查一下内存的基本工作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电源试一下   如果还是一样  就换IO

网友:
1.换电源!
2.换内存!

网友:
不上内存试试跑多少.

网友:
换个电源看看,以前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