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10-05):
本人有一个飞利浦170Sd的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像雪花点一样的东西,看电影的话更严重,不看电影还好,就上面一点一点的跳,本人是新手,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里面的驱动板坏了,还是屏坏了呢,大家帮帮忙哈

网友:
看一下屏线有没有松,不过像屏IC坏也会出现这种问题的哦,

网友:
把屏线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拍了几下,有时行有时不行,那应该是屏线吧

网友:
呵呵!拆吧你这样一说更说明是接口接触不好引起的!

网友:
是屏线松了,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可以找块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依我看是数据线的问题.更换数据线

网友:
屏没事,看看屏线,再看主板VGA通道

网友:
屏线一下再说吧,先把能搞和搞了再说!

网友:
插了屏线还不行的话就换根屏线

网友:
你这么说的情况应是屏线松了 更换一根应就好了  不过这个机器 EPROM的程序坏了了 也会造成类似的故障